R60开机自动关机[無法修復]

楼主(2008-07-02):
求助R60开机自动关机的问题、拿到一台R60的机、可以进入系统、还可以测试3D、但是等一下它就自动关机啦!
测试3D的时候只能测试一次、还可以看到分数、测试两次的话它就自动关机啦!
它不是掉电、它是像我们平时正常的那样自动关机!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测试好几天了、开机还以为是他系统的问题!后来确定不是系统问题、所以上来求助的!
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因为现在搞维修的也还没整么搞过这些最新的机器、所以也不放心拿出去搞啦!
真的、现在会修T60、T61的没有几个会!

廣州無人能修這個問題、現在宣佈不搞這台機啦!
這個問題可能過幾年就有人會啦!

网友:
是不是真的没人会搞这种机器啊?
看来还是自己亲自上陈检查了!

网友:
查查屏盖开关的线路!是否因为发热而导致检测出错!!??

网友:
有人会搞

检查下CPU风扇之类的.

网友:
LZ,万变不离其中啊,你的硬盘有没有全部格式化啊,说不定其它盘有病毒呢.

网友:
好的!谢谢了3楼的朋友、我检查一下屏盖开关的线路先!看有没有问题?
其他的朋友说的情况一点都不实在!检查CPU和风扇谁都会啦!
还有我根本就没插上硬盘!怎么又会是硬盘?

网友:
问7楼,从1楼看,字里行间你并没有说你取下硬盘测机的情形.你不插上硬盘怎么测3D?

还有,像平时正常那样自动关机?
就是说不用你点,开始--关闭计算机--关闭,

电脑就自动执行关机任务?

网友:
现在的故障是不像开始那样可以进入系统了!
现在的故障是开机见LOGO之后就关机了!
也就是掉电了!
开始的故障是可以进入系统、还可以测试3D!
开始以为是系统故障、但是重新装过也一样、硬盘就不必换了、因为是新的、别的盘都没用过、检测过这个硬盘都是正常的!
就算你现在插上硬盘也是进入不了系统!

网友:
原来的故障就像8楼那里说的不用你点、
电脑就自动执行关机任务!

网友:
是掉电还是关机:一定要搞清楚:是啊但我们修T6Z6系列机器没有遇到你这样的问题。其实T6Z6设计和T4差不多:只要你修T4机修多了:你也一定能修好T6Z6机:

网友:
看你的故障应是掉电故障,引起掉电故障的原因比较多,也比较难修。CPU温度、虚电、假焊、部件热稳定性不良等都会引起,那得在出现故障后检测各个参数一一的排除。可以先排除屏显的问题,先拔掉屏线试试

网友:
拆开机器 看看PC卡槽子下面的联想芯片附近是不是进水腐蚀了  这个机器我修到很多了  不过成功率比较低 换板的时候多  这样的机器没进水很少坏的  只要出现问题的 9成以上是人为损坏

我赞同你的说法,是很少坏...

网友:
這台機器宣佈無法修復了!
在廣州根本沒有哪一家能搞得定這個問題!
今天在別的維修點拿回來說是我的CPU有問題!
但是我換了也還是一樣!
現在開機就斷電了!
連開幾下勉強進入系統、沒到一分鍾就自動關機了!
不是斷電!是自動關機....各位看清楚了、不是斷電、是自動關機

网友:
1.如果是开机就断电,试一下最小系统法,开机后看掉电不?如果这都掉,就内存,CPU,BIOS挨个查了!如果不掉,往下继续:
2.取掉硬盘,上光驱用WIN PE看能进系统不能,如能进再用测试软件测机,看何时掉电,同时监测一下温度.
3.如果用PE进不去就掉电了,则取下光驱,只用硬盘看能进系统不能,若都不行,最好做个U盘安装系统启动试试.
4.如果添加这些设备都掉电,那就换着试.
5.既然曾经出现LOGO就关机,可以考虑BIOS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休眠开关坏了,换一个看一下吧,你说的是关机还是休眠 啊?

网友:
不知道这机子,是不是哪里保护了,南桥发出的关机指令.试试把南桥换了.反正坏的也是坏的.

网友:
可以在开机后监测一下开关按键信号和进南桥的POWERBTN信号电压,或许会有收获哦,特别POWERBTN是关键,开关机受这个信号直接控制。

网友:
看一下CPU风扇温度,加上硅片,如果还一样,尝试下将CPU工作电压调低一点,我试过几台掉电的机器改电压后正常!

网友:
你试试开机后把键盘拿了还会不会掉电 我想可能是键盘问题吧

网友:
键盘拿下来试试啊  是不是键盘开关不好了

网友:
楼主, 检查键盘和键盘芯片, 试想如果是象用户那样自动关机的话, 从什么地方发出的指令? 以前修过一台机, 老是自动的把outlook打开, 经检查发现是键盘芯片的某个脚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有问题啊

网友:
坏板卖我过来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