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900WA整机无电

楼主(2008-07-02):
一BENQ   G900WA  的LCD高压板上无输出电压....
通过整流桥后输出两组电压.都在10V左右.与后面元件连接的有一个变压器(80GL 19T-23-N)和一个4脚IC(PC123),这两个元件都是前端有输入电压.后端无输出电压.我现在只知道后面无输出电压是不正常.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整流桥输出的电压正常吗?不正常是哪里问题...我认为应该不是后端电路的问题吧~~~~~
没修过显示器,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此种情况一般都是显示器被雷打了,4个脚的IC击穿,我以前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测量的这两组电压不正常,应该是一组12V、一组5V,查一下吧

网友:
就是,应该是一组12V,一组5V

网友:
被雷打的话换1200AP40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意见,先换1200AP40之后,如果是电源指示灯亮,屏不亮的话,你就查查1200相关的元器件

网友:
还要查一下开关管,如果坏了的话用7N60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