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程中突然死机,重起后主板点亮,但无任何显示,无任 ...
使用过程中突然死机,重起后主板点亮,但无任何显示,无任何提示音

楼主(2008-07-02):
我的电脑在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死机,重起后主板可以点亮,但显示器无任何显示,蜂鸣器也无任何提示音。我的主板是精英k7s5a,我测量了一通(自己懂一点点芯片级维修知识),发现DDR内存插槽的供电电压是3.3v(该主板可用DDR一代内存或SD内存)。请教高手这块主板是否就是DDR内存插槽供电电压的问题。
芯片
电脑
显示器

网友:
DDR内存供电2.5V A7位置。或旁边的贴片电容。你测的3.3是测的哪个位置,是总线或是SPD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
供电是不是3.3啊???
DDR供电:第7,180脚一般是2.5V左右
你有没有诊断卡,跑码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那只有两个可能,
1.显卡不行
2.电脑中病毒
噢,当然显示器是好的哦!!!

网友:
重起后主板可以点亮,但显示器无任何显示,蜂鸣器也无任何提示音。这段我听不明白。这是怎么证明你点亮了 板。

网友:
有时会在没有提示音的情况下开机不成功。。。插卡的接触问题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现象我昨天也碰到了,用一段时间就会死机,重启后无显,诊断卡跑30,把机器放一会,等南北桥冷却下来,再开机就又可以正常进系统了。未必是热保护问题还是南北桥虚焊还是?还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内存的哪个脚是3.3V啊
俺是菜鸟来的,请高手帮忙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热烈讨论,我在诊断的时候,主板上只接了CPU,没接显卡、内存和其他任何PCI板卡,接通POWER_on针脚,cpu风扇转动,测试供电电压为3.3V是DDR插槽所对应的供电电源针脚,还有,请问高手们,诊断卡可以检测出电源电路问题吗?

网友:
我刚才突然想起该主板可用DDR一代和SD内存,原来我在诊断的时候,接的是DDR内存或不接内存,在都不凑效的情况下,我突然想起可以接上SD内存试试,结果主板正常电亮,请问高手们,是否由此可断定问题就出在DDR内存槽的供电电路部分。并请问谁有内存的供电电路,我观察了一下主板,内存周围电源电路有如下芯片431、358、hj882、还有一个场效管。

网友:
你主板的问题跟我的差不多,我的主板是硕泰克SL-865G3/L。我冷机开机,可以正常使用,大概用一个半小时吧,就自动重起,要不就自动关机,若此时再开机,主板能通电,但无显示,这时关机,放一段时间冷机再开,也正常了,用一段时间又会重起或关机。已刷BIOS,已确定CPU风扇与CPU的接触正常。烦请大家帮帮忙啊。不尽感激。
PS:不能开机时,NB 跟旁边的P3055LD发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