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板子问题

楼主(2008-07-02):
这个板子型号是GA-8IE533  2.0的CPU  256内存 MX400显卡 开机从00-C1-A0
CPU电压1.75  内存电压2.5 这个该怎么查那里问题?

网友:
具体点儿,这也太笼统了,我水平就这一点儿,你再具体点儿。

网友:
就是检测卡最终跑的A0代码,这个怎么搞

网友:
重点查内存方面的电路

网友:
解决了
居然是电池座坏了  那个东西也会坏

网友:
看看bios

刷bios试试,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