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2):
SVA LCD1506 通电后显示几秒后就黑屏了 .听说是高压条的问题
请各位同盟好友 给点维修方法
黑屏

网友:
描述的太笼统了 , 你什么也没有做 ,最起码的 虚汗 都没有点 , 机子型号都没有说,
:L

网友:
SVA品牌 型号LCD1506

网友:
先排除虚汗 , 代换 高压扳, 与灯管, 找出问题所在, 这种问题只能先用代换法 ,找出大的 方向 ,然后就好修多了!

网友:
头回修液晶
也不知道量哪几个点
哎 难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看看灯管是否好,还有高压板,有的时候电源也是有问题的,看看大电容容量,电源部分也要检查一遍。

网友:
从深圳发了一个代用高压板,不过接口和原来的不一样,只接了12V 地 开关这三跟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