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T890 Neo主板运行时间一长就嘀嘀不停地响

楼主(2008-07-02):
有一块V星PT890 Neo主板运行时间一长,尤其运行大的程序就嘀嘀不停地响,再过一会就会自动关机,此时用手一摸,南桥、北桥温度都比较高,达到烫手的程度,不知是何故障?想给北桥加风扇,这容易做到,但要给南桥加散热片却不知用什么胶水适合,请高手指教。

网友:
V星的主板,好像我也遇到过,工作时间一长,南北桥烫手, 但是它还能正常工作,呵呵.

网友:
粘散热处用导热双面贴或者硅胶,注意是硅胶,不是硅脂,差点用双面胶就行了

网友:
主要问题是时间一长就会自动关机

网友:
在COMS里面把温度检测关掉

网友:
谢谢楼上,准备按你的思路试试

网友:
关掉后解决问题没有···请发上来··让大家也多个经验

网友:
我也遇到个ASUS的M2N-MX SE的  不打游戏还好,一打游戏,就自动短电!

网友:
还没有试验了,现在没时间,主要卖新的,利润来的快,不好意思

网友(2008-09-24):
我也有这样一块主板,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