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661FX-M7开机走00

楼主(2008-07-02):
联想品牌机主板661FX-M7主板,上假付载测主供电1.09V,时钟0.36V,复位1.2V,都正常吧,刷BIOS也不行,内存供电也正常 ,上拉电压也正常,就是不跑码,那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2008-11-13):
我也有这样一块,但就是搞不[定,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真的很难呀.真希望能快一些解决..........期待中......................

网友:
一般为CPU座虚焊,我这里有三块,刚修好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出现鼓包和漏液现象

网友(2008-12-30):
这种情况我也修过,换了一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如果各组电压都对。那么有几种情况
如果CPU死活不烫 那就考虑下南桥 或 IO
如果CPU有温度的,那么考虑下 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