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长城200se电源,-12V -5V电压高

楼主(2008-07-02):
我这里有个长城200se,-12V -5V至-10.5V  -4V左右,其他各组电压正常!上板不开机,拆开看电源线路太乱了!!请高手指点应该差那里啊??

网友:
上负载看看.这种电源有个电位器可以调压的.是不是电位有问题啊?

网友:
刚才找个了P3板子上去后竟然能开机,-12V -5V成-11.4v 4.8v了
为什么在板子上电压还能高???这个电源在客户的电脑上风扇不转

网友:
你试下换掉里面的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问题以解决!关键不是这个电压高低的问题造成不开机!是虚焊了!开始没发现,电压高低是补焊后发现的问题

网友:
计算机当中的开关电源工作在不同状态下的输出电压是不同的,空载时输出电压为正常电压值的90%左右,满载时输出电压才为正常电压(100%),电源根据各个厂家的设计不同有所变化,比如带PFC的电源因为其效率为95%,所以空载时输出电压仅为正常电压的85%,而不含PFC的电源空载时的电压为正常电压的9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