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97MB 通电绿灯常亮无显示

楼主(2008-07-02):
三星 997MB 插上电源绿灯常亮,没有任何反映,开关也不起作用,知道是什么问题的大哥帮帮忙。。
三星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高压,高压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高压,不过应该不是高压包的问题吧。

网友:
CPU坏了,你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没有什么数据让大家怎么帮你啊?绿灯常亮一般说是控制电路有问题或保护了。把行供电断开加上假负载,看还有故障不?
还有可能是X射线保护,逆程电容漏电,取样电压电容短路等等都会导致绿灯常亮,发点数据上来大家好帮你

网友(2008-10-23):
我的问题也恩你一样不过我是988的型号,搞的我头大了,80V电源只有50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