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200.7硬盘加密

楼主(2008-07-02):
我这有一块7200.7的硬盘加了密码~~我用PCI 3000清除,提示乱码,(我光接的硬盘数据线和电源,没有接COM口线,我那条线坏了)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呀~~~谢谢 ~~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操作步骤~~

网友:
要COM线才能解的
把COM线弄好先吧

网友:
已经弄好了,但是点CLEAR PASSWORD还是不行呀

网友:
看图
然后点剪刀

网友:
真是太感谢了,谢谢~~~~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对了,能不能告诉我用PC3000逻辑扫描之后怎么添加表,是他自己添加还是手动的

网友:
自动换算
但是必须手动点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