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的问题,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8-07-02):
我的PC3000以前一打开,报错如下,后来把卡插槽调换了下,一打程序报如下的错:
initialization error
context : kernel initialization
content : pc-3000 kernel initialization error!
context : board initialization
content : fatal internal
在问一下PC3000正常卡上会亮什么灯,我现在哪个大卡一个灯也不会亮,小卡,有个WINXP红灯会亮,在帮我看下我卡接对了不:
问题

网友:
接对了的
报这个错误是找不到卡

网友:
主要是平常PC3000卡接触不良,本人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它是个什么东东!
请问大哥它是个硬卡吗?怎么用呀,有没有卖的?

网友:
之前那个报错可能像火速说的那样,是卡没接触好或卡坏了.
后面你那个图片上的报错!
是不是因为你把待修盘接了ATA1的原因呀!
PCI3K卡上有两个IDE口,默认的是卡后面的那个接口,
你现在图片上的数据线是接在ATA1上,你接后面那个接口试试!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故障,换到后面的那个ATA1也是这么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