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8-07-02):
近日修一台联想家悦。故障现象是,经常丢失文件,新装的软件,用一会就弹出对话框说缺少文件,不能启动。
怀疑是硬盘有坏区,但用效率源检测的时候,提示没有硬盘。用PM却很清楚看见硬盘的各个分区。检测分区表,没有问题。
想了很久也试了多次,实在弄不清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MHDD扫描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吧
还有下次提问请列出硬盘型号

网友:
机器表现出来的故障更象是内存引起的,至于效率源找不到硬盘是因为SATA硬盘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