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230每次开机都要切换

楼主(2008-07-02):
ACER TM230每次开机都要切换一下才能显示,直接用外显可以显 ,,什么问题<<<<< IO?
还是CMOS问题
[
]
ACER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在BIOS设置下就好了吧!

网友:
从COMS设成LCD就行了

网友:
在COMS里面没有这选项,只有一个extension screen 但无论设成enable还是disable都不行,按默认也不行,原来好好的,今天开机点不亮了,拿掉CMOS电池放下电点亮了,却成现在这样了

网友:
还是cmos问题吧???

网友:
就是BIOS有问题 刷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