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5MB S冷机不能启动

楼主(2008-07-02):
显示器的型号为三星795MB S,说冷机不能启动,现象是好久不用,再开机时灯亮了又黑掉,亮了又黑掉,并发出吱吱声,开得时间长了,就正常了,各种电压输出也正常了,吱吱声也没有了!
开过一段时间,再关掉,再开机,就正常了!
根据这种现象,难怪客户送修时说,有时又是好的。
根据我的感觉,好象是电路中哪个电容失容了,是不是呀?

网友:
冷机不启动的时候,开机测电压,+B到各个电压,看正常吗 如果能起振 看尾板上的电压,你不测电压怎么能知道呢 再就是仔细听 是哪儿在响, 是虚焊打火还是别的原因,。 仔细再想想 测一测 看一看,也许故障就出来了,即使没有好 问问题的时候也有数据了, 别人好回答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由电源部分引起.可采用对元件进行加热的方法进行维修.三星显示器的电源部分设计的有点特别.其行回扫脉冲不是由高压包电路提供的.而是由CPU提供.并由一小变压器送往电源IC的同步脚.注意一下这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CPU工作电压是否为+5V.
    经常遇到那个小的78L05有问题.出现奇怪现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