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7-02):
主板是810芯片的,插假负载,测量各电压正常,周围测过觉得正常,诊断卡显示00,-12V和3。3V灯不亮,如何修这两个电压?
主板诊断卡

网友:
-12v可以不 管。。3.3没有你的 各处电压正常是怎么来的。和3.3有关的有南桥,网卡,还有些管子也是通过3.3来调节出其他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