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跑线路到三级管那不响?

楼主(2008-07-02):
为什么跑线路到三级管那不响?比如说电源座14针连接的有个三级管,跑线路它那不响
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座有根线可以看到连在三极管上,但是不响,板是好板,主要是拿来练习一下跑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了,我再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搞错了,14脚有根线连在三级管旁边,那有个小孔,还没走到三级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书上说的14脚是应该和三极管的c级连起来,但那有个小孔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虽然不知道其它的电路怎么控制的该怎么跑但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