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945无时钟,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7-02):
如题,测试电压如下,cpu供电1.3V,内存供电1.8V,北桥1.2V,南桥3.3V,电源换过了,不知道还应该查哪里,没找到bios。

网友:
复位灯常亮:
一、排除电源的原因
二、插上假负截测Vcore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三、测主板的所有供电是否正常
四、测主板的所有时钟电路是否正常:
五、灰线至SB的线路
六、先换I/O,再换南桥
七、PCI的复位测试点至门电路、SB之间的线路

网友:
没有时钟,复位灯常亮

这个故障,我见过很多,大多是时钟芯片坏了!!你先摸一下时钟芯片是不是很热。大多坏的时钟芯片比正常的时钟芯片的温度高出好多,再就是测时钟芯片的晶振附近的两个并排的小电容,有没有1.4V左右的电压。如果没有的话,大体可以判断是时钟芯片坏了。测一下晶振有没有起振!!总频正常的话,再量一下分频!!比如,IDE的第一脚是不是5V。其他的复位信号看电路图。但愿上述内容对你有帮助。

网友:
查时钟IC的VTT_PG信号

网友:
1.5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