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HP M2000插电短路

楼主(2008-07-02):
修复一台HP M2000插电短路
客户送修一台HP M2000说是送修后没修好拿过来的,拆机主板电源部分的几个MOS明显焊过。测对地短路,取下隔离的MOS管,后级还是短路,MOS也击穿,
根据图纸,18.5V供MAX1999(3.3V 5V)  MAX1772(电池充放电)  MAX1845(1.5V 2.5V)及LCD接口等,分别从各级电感处断开,发现MAX1845这里还是短路,后加电烧机,发现PC151 18.5V滤波电容发热明显,拆下测量击穿,再测电路短路消失,换上隔离MOS管及电容 待机电压OK  开机OK  运行XP OK
终于可以收钱了!

网友:
修本子都有你这么顺利就OK了

网友:
果然厉害啊!要我修时也和这一样就好了!就怕越烧问题越大问题就大了!!!

网友:
修断路就是要分别断开各处供电.然后用低电压烧.那发热就那有问题.相对来讲是比较好修的.难修的就是信号故障.电压正常不跑信号的最不好修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之谈~~

网友:
这种维修思路很好,向你学习

网友:
PC151 18.5V滤波电容

是不是在适配器口附近啊???

网友:
想问下怎么用低电压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