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8-07-02):
本人是新手望各位提点一下
一块865的主板 全板无复位 intel芯片的主板
换过复位
门电路
芯片还是不行
请教还可能跟那些有关
芯片

网友:
查电压啊,CPU,SB,NB,AGP等任意一个地方没复位主板都不会复位的吧,你说板子是 intel865?貌似845以后INTEL芯片组的复位都是SB发出的吧??有说错的地方还望高手指正....

网友:
PG 信号正常 各路电压都正常 时钟信号也有了 感觉北桥有点热

网友:
1.检查RST开关是否有3.3V高电平
2.如果有3.3V高电平,跑通主板的复位电路,看在点RST时是否有低电平触发南桥
3.如没有低电平,查RST开关到南桥的线路看有没有元件损坏
4.有低电平触发南桥,查南桥是的供电,时钟是否正常,还有用力压南桥看南桥是否空焊
5.可以换一下IO,网卡,还有串口芯片

网友:
怎么查RST是否有低电平触发南板
就是不知道那个电阻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