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不读盘的问题

楼主(2008-07-02):
有几个DVD光驱都还很新,平时也用的少,有华硕、V星、联想品牌机上的,都是不读盘,光盘放进去有读盘动作,可一会就没动静了,点光驱显示没有插入光盘,这该怎么修啊?

网友:
其中有一个V星的,我打开看光头好像不脏,光头驱动板上有两个可调电阻,都调了没用,正准备跟客户说换新的。
    调DVD的光功率需要注意什么?还有一般CD也就一个可调电阻,DVD上有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看网上的大大,说调成原来的70%左右,不过你调了最好用万用表量一下.有风险的,我的康宝一开始不能刻盘,能读盘的.最后给调成读盘也不读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三星康宝,开始不刻盘,最后调了一下,就不读盘了,更不要说刻盘了,现在还在我这里放着,关键不知道两个电位器,分别是管哪个激光束的,谁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网友:
支持二楼的说法

网友:
擦激光头  不行就换一个光头

网友:
调下光头。。。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