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0BB开机敲盘,不认怎么办

楼主(2008-07-02):
WD800BB开机敲盘,不认怎么办

网友:
不会刷啊,怎么刷啊

网友:
这种盘有时电路板坏也会有导响!
如你没有修盘工具的话是刷不了固件的,有条件先找块板换试试,\

网友(2008-09-06):
是的,如果没有工具就先找一块相同的板试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关停磁头试一试,但那需要专用工具的

网友:
要是有相同型号的板,就先换板。。如果没有,就刷固件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WD盘也是这样,我来按照楼上各位的方法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