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问题

楼主(2008-07-02):
硕泰克SL845PE主板,在显卡槽旁边有个D408 BH4X1T 烧了,可是开机还显示,不过10分钟后自动重启,用什么来代换它,我换了一个R370上去上CPU 显卡 内存开机检测卡显0,下了显卡显示F 这个D408是不是显卡供电的?用什么代换D408

网友:
那个应该是个二极管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二极管换上看看

网友:
兄弟,“D"字开头,那明显是一个二极管,不要随便代换电阻上去。还有,开机十分钟后重启,应该某部件热稳定性不良,或某个电容漏电导致。我也是菜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吧。不过我有点怀疑,当数年后,主板南北桥甚至网卡,声卡,显卡等都整合到cpu中去,主板上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元件和接口之后,我们这一行是否还有生存的希望?给个意见吧。

网友:
到时候主板换了就换新的,我们就卖新主板嘛,哈哈

网友:
估计很难实现,全部整合成一块芯片,那就没有DIY,机器升级就得换新的,那样肯定会限制技术的进步,造成垄断,这和发展的趋势是不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