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7-02):
宏嘉810主板点不亮,用测试卡测试的结果是:
+5V +12V  -5V -12V  CLK  RUN 这几个灯常亮
OSC BIOS  RST这三个灯不亮
测试卡没有任何显示。
请求各位高手帮忙解决!
像这样的故障主要应该是哪方面的故障呢?

网友:
按下复位开关 RST灯也不闪烁,

网友:
CPU没有温度,电容没有谷泡或漏液的,清过BIOS,电池有电3.12V

网友:
上假CPU打下各相关点的数据呀,打完发上来看一下再说。

网友:
宏嘉810主板点不亮,用测试卡测试的结果是:
+5V +12V  -5V -12V  CLK  RUN 这几个灯常亮
OSC BIOS  RST这三个灯不亮

查南北桥供电正常否。

网友:
BIOS坏了吧~刷吧

网友:
终于找到啦!是供给CPU的电源芯片供电脚连接的一个贴片电阻有问题啦。导致给该芯片供电不足,换掉该10欧电阻问题解决。
------------------------------------------------------
电源芯片的型号?是哪个脚的贴片电阻?写明确点。

网友:
是rt9237的第28脚1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