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2):
我有一台福中19寸显示器型号是9002FE 故障是插数据线开机还是没信号,不插数据线有待机画面 OSD可以调 (数据线是好的测量过)尾板没有异常烧件
显示器

网友:
在线等!有修CRT的老师能帮下吗

网友:
把分辨率设低试一下,
测VGA连接线看有没有开路的

网友:
我看是VGA连线不好,每根导线两端用万用表连上,摇动导线看有没有断点。主板与尾板联线也要检查。

网友:
先把插在显示器主板上的那个插头拨掉试一试.

网友:
检查信号线是否有断线的.H. V 从信号线出来经同步电路到CPU这之间的电路是否正常.断开高压部分看能否检测到信号 .

网友:
VGA线是不是有断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