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HDA5IPRO主板不上电,是不是ATPA01的问题

楼主(2008-07-02):
EP-8HDA5IPRO主板不上电,是不是ATPA01的问题,南桥是采用的VT8237R 经测试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触发,哪位朋友修过此类主板.是否是ATPA01的问题
不触发

网友:
确定触发基本条件是否都正常,再跑触发电路经过的元件或芯片,南桥

网友(2009-12-21):
如果手里有这个芯片的话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99%都是ATPA01得问题,非要做个温控,直接绿线进去
坑了好多刚搞维修的,
换了就触发

网友:
换了以后跑FF请再发帖子,共同探讨

网友(2010-03-22):
查电源管理IC的EN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