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B-L15驱动板电源厚膜块型号及替换型号

楼主(2008-07-02):
驱动板上的一个一边有五个脚的电源厚膜块烧了型号都不看不到,有没有兄弟有这块同样型号的驱动板把那个五脚电源厚膜块型号告诉我一下,不知哪位兄弟有这五脚厚膜买,有没有别的型号替换.谢谢各位了
求助
联想

网友:
老大你。。传的图有问题。http://c:/1.jpg 这个我们那里看得到嘛,是不是LM2596S?

网友:
谢谢这位兄弟的回复,是LM2596S,不知道哪里有买的,有没有别的可以替换,希望各位兄弟刚才赐教

网友:
应该很好找哟,如果找不到我这里有片坏板上面可拆给你,而且你也可以直接换驱动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