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7主板完全断电bios无法保存

楼主(2008-07-02):
kv7主板完全断电bios无法保存,每次断电ahloh xp2500总是回到1099的主频,都要手动调到333的前端总线

网友:
详细检查CMS电路

网友:
cmos供电应不是很难吧,若关机不断市电可以保存的话,南桥肯定是没有问题,那就是电池没电或电池供电电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CMOS电池的作用是在主板关机后,向南桥芯片内部的实时时钟电路和CMOS随机存储器供电,BIOS密码的清除的原理是南桥VBAT脚(电路不同说法不同)接地,我认为楼主应该从这个思路入手。(这是我以前一个相似回复)

网友:
电池没电或电池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主板电池亏,实时晶振,谐振电容、南桥有问题都可能造成这个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