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31无法开机、但是隔夜后第二天又能开机!

楼主(2008-07-02):
我有一台X31太怪了、好多时候都是无法开机!
但是有待机电流0.03A
就是开不了机!
一开机电流就断了!变为0了!
但是隔了一夜之后、来开机又OK了!能进入系统!很正常!
但是关机之后再开又不行了!不管你动哪里都一样!无法开机!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 确实有点怪 !~ 会不会是有地方虚焊了 你把板子焊一便吧 然后 再清洗一遍 试试 如果修好了 请回个贴 好让我们知道 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待机电流只有那一点就不叫电流了~ 重点检查3/5V和隔离保护. 这样的故障简直就是送钱给你

网友:
待机0.03A,是正常滴啊····

网友:
搞到头都大了!拿到外面专业的地方也搞不定?

网友:
换C683 电容试试

网友:
头脑一热把待机误解为开机

网友:
在IBM上很常见的问题 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情况很多,难以一一例举 主要检查TB 和南桥的电路 用加热法排除 运气好的话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问题 我手上也有几个搞不定的 只好拿来做料版了

网友:
碰到过类似故障,也许不要等到第二天,有时过三四个小时就又能正常开机了。加焊南桥!

网友:
CPU发热太大,温度过高,热保护

网友:
7楼的朋友、我现在的问题不是开机无显示啊!
现在是根本开不了机!
但是有时候又能开机哦

网友:
不知道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重要还是检查一下Q45 Q46与C683.

网友:
是南桥吧 我修过一个nec和你一样 后来加焊南桥 好了

网友:
这样问题修得多了.专业维修IBM的都会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