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AMSUNG 743DF的显示器

楼主(2008-07-02):
这个显示器开机大电容都没有300V的电压,后面就一点输出都没有了,桥堆是好的,交流电是进来了的,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桥堆出来的电路到300V电容没有几个件.要是你有心可以一个一个的测我想会测出来的.

网友:
人家在考你呗 , 人家都说了 桥堆是好的,就是没有300v, 明天会告诉你是保险坏了

网友(2009-08-19):
有没有这个机的图纸

网友:
如果保险没有烧,检查一下滤波电感吧。

网友:
这种故障太难了,不好搞啊........................................!

网友:
故障不难,只是你心中对困难有逃避的想法,不论什么故障,都有解决的方法。楼主说的似乎不太清楚吧。你不插电,用表打通路。一路打通,再打另一路。你是如何判断桥是好的?你拆下来了。还是在板上测的?电容上没电?

网友:
桥对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