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p800-x主板通电不亮

楼主(2008-07-02):
现在手上有一片P4P800-X的主板通电不亮 北桥芯片温度很高,请各位说一下从哪里着手修,一般都是什么问题~~~~~~~~~~~~
想大家帮助,首先学会发帖!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呢~~~~~~~~~~~~~急呀

网友:
能通电说明供电没问题.上诊断卡看看停在哪里.

网友:
北桥温度很烫,从以下5点可判断是否北桥挂了:
1、测北桥旁的电容是否有有零阻值的
2、Vcore对地阻值是否为零
3、Vdd Q对地阻值
4、测北桥供电管输出端的对地阻值
5、测内存、AGP的AD线阻值

网友:
诊断卡不跑~~~~~~~~~~~~~

网友:
CPU,AGP和内存供电正常吗?查了再说

网友:
是啊  首先要供电正常啊  基本的几组电压都要有的

网友:
北桥旁边有两个2054或9T15GH的管子是1.5V供电·~~~换掉会OK 的~~~~~~

网友:
一般在intel的芯片组上,特别是845\865,如果桥电压1.5V不正常,就会造成 南或北桥发烫,这点应注意,避免误判南北桥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