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60 嚣叫

楼主(2008-07-02):
联想E260,有时能开机,用起来也正常,但大多数情况开不了机,有很大的嚣叫声音,测试卡到0200就不动了。

网友:
你能确定是什么发出的吗?前两天接触到一台是进系统键盘报警,硬盘报警/之前修过,H8 ,BIOS,北桥都是被搞过的。后来是把南桥压了好的!!

网友:
确定不是键盘原因,请教过一位同行,说这种情况是工厂设计缺陷,无法修复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