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纯平很黑

楼主(2008-07-02):
今修到一台三星17纯平(796MBPLUS)开机很黑只看到很少画面.只有亮一点图标才可以看到一点.下开测得G1-140V只是高压抱出来的电压.到视放G1那里只有28V了.调节高压抱电位器也没有变华.我不接上G1到视放要亮一点.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对了G1只接了一个电路.是一R515分压到2个三结管上分别为Q511和512.

网友:
是呀.不接也没有好亮.只是比接上要好多了.

网友:
G1是负28V吧?
三星的机器那样暗一般都是G2电压出问题,很多G2高压包上都没有调节旋钮的,,是从高压包的脚经过整流过来的,你检查一下G2电路,G2电容坏的居多

网友:
我这台是G2是从高压抱里面到视屏电路的.那你这样说有可能是高压抱坏了哟

网友:
加速极电压太低了吗  加速电压是多少

网友:
G2电压只有180V.调节高压抱电位器要亮一下可是也没有好亮.只亮一下又黑了下来.不过要比没有调时要好一点.请问高手什么会事呀.

网友:
我觉得不是G1,G2的问题,听你说的也许是图像里面暗,光还是正常的,图像里面恢暗的.有可能是预放IC有问题

网友:
才一年多的机子怎么可能显像管坏了.并不是8楼那说的是恢暗的.是屏光也有.只有一光.

网友:
查下 G2电压滤波的那个高压电容,可以替换一下,你那28V明显不对。 可试着调节高压包的那个加速级电位器 ,正常应该在+几十V~600V之间可以调节的 。否则需要更换高压包

网友:
加速电压是电阻分压的话、、、、、、电阻涨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情况的机子,楼主修好的话,就把你修的过程说下哈

网友: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我的三星机修好了.是G2电容坏了.我本来换了一个2KV的103的.换了还是没有好.这几天这里的高手都说是G2电容我想我换了就不可能了.今天还换了高压抱还是一样.后来我又看一下G2电容是不是我换的是坏的在换一个上去看.可是在下那个2KV电容时看到过一个电阻后还有一个电容是1KV的我就以试一试的心态去换了就好了.当时我高兴哟修了几天修好真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