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掉电问题

楼主(2008-07-02):
有一台HP的机器在开机用的时候有时时正常的但有时就会掉电不定时的有时时间长有时时间短掉电接着开机就掉的比较频繁了过短时间再开机他又不掉了又是不知道用多长时间他再掉请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再看一下你的CPU散热风扇插的位置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说明主板的型号只能给你提供这么多信息了。呵呵整错了,没注意是笔记本,误会误会

网友:
把风扇灰尘清理一下,可能是灰尘堵住了

网友:
楼主啊,你怎么也不加个标点符号呢,看的眼晕。你的本子是什么型号的,你还没具体的检测就来求救了,这个问题很难说是哪儿的故障。

网友:
掉电的故障是最头痛的了,有进系统掉电的有不进系统掉电的,有定时掉电的有不定时掉电的,排除散热故障后,多半与CPU供电有关系,供电芯片接触不良北桥接触不良或是局部损坏都可能造成掉电,CPU故障也会掉电,要认真观察掉电时的具体表现,对症下药,有个加热方法很实用,就是有一定风险,排除因芯片过热导致的掉电有一定的实用性,就是用热风焊枪对着每个可能造成掉电故障的芯片加热,当加热到某个芯片出现掉电是就能初步判断此芯片故障,换掉继续.直到排除,遇到AMD的CPU建议首先换个CPU试试.不行后换掉CPU供电回路上所以的滤波电容,再不行就换供电芯片和场管,经过以上方法处理后,大部分掉电都能排除.

网友:
从CPU温度  供电方面看看

网友:
应该是CPU温度侦测过高或者风扇侦测太低引起的,一般式CPU风扇积灰太多引起CPU过烫而保护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