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怪问题

楼主(2008-07-02):
我维护的一个网吧去年七月份买的,有几块都有共同的毛病,特别在夏天,开机过长,关机后开了不机, 除非把内存拔掉或放电,才能开机,条件是让电脑休息一会.  冷天没有这个毛病,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来修这样的主板,最近有一个主板,我刚做好系统,后关机, 开不了机,我同样放电,上电,能进去,但是关机,又不行了.最后怎么都进不去了. 有没有师傅遇到这们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主板. 望兄弟们谈一谈心得,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怪毛病的修理方法``搬凳子学习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我也有件P4M800开不了机,测试卡显A1,D2。不过。

网友:
我的那机子诊断卡显FF,有时是可以开机,但关了机,怎么也开不了机

网友:
难道是南桥 失去记忆的功能?????

网友:
我的主板也有此问题啊,刚出现一个月左右,每次都是不能一次就开启,需重复断电几次后才能开启,且重新启动时不能成功启动,希望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一般过热以后的话,马上开机是打不开的

网友:
开不机时,查查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