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主板维修

楼主(2008-07-02):
大家好,我有一块精英945的主板,停电后时间恢复到初始时间2007年,进入系统后更改时间。在次断电后时间依旧恢复到2007年。如果是coms 电池有问题,但是我在改bios的相关设置后这些信息都可以保存,惟独时间不能保存。是不是晶振坏了,还是其它的地方有问题。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刷bios就好了

网友A:
winphlash就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phlash就可以刷

楼上这位仁兄,你确定这个就可以吗?

我试了一下,在点高级设置时报了一个错。如下图

网友: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
用主板的型号来找到相应的BIOS文件呀。。。一般是带上刷写程序的。。

网友:
这是刷的工具,你的BIOS文件要找到相应的版本才行!!!!

网友:
去官方网站下载!
如果是你自己的电脑,看看是否是安装了某些软件或者是病毒引起的时间复位

网友B:
哥哥,看看是不是电池没有点啦!!

看看是不是电池没有电啦,或者每天你在插24P的时候,与插槽有火花那么也会掉电的!!要不就是耗电流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池没有电啦,或者每天你在插24P的时候,与插槽有火花那么也会掉电的!!要不就是耗电流大啦!!

兄弟,电池没问题,其他相关的bios设置都能保存。唯独时间不能保存。总是恢复到2007年1月1日

网友:
查一下晶振,晶振两脚之间的106电阻,以及晶振两脚的小电容.

网友:
建议

BIOS软件有问题,换BIOS吧!!!

网友:
BIOS软件有问题,刷BIOS或换BIOS!!!

网友:
当然是先学相关的基础知识了,要想系统学好的话,建议去专业的电脑培训中心学习一下吧 至于购买什么工具 等你学好的话 自然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