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00 1782-DISK COMTROLLER FAILURE怎么修?

楼主(2008-07-02):
修的有点浮躁了 有些时候可以点亮~麻烦高手指点下 ~~
--------------------------------------------------
更换了硬盘还是一样
接口上一遍锡, 排除接口虚焊,还是不行
给硬盘软连飞了差不多30 40根线~已修复~~折腾真累~~
yzz163 整理。
硬盘

网友:
网上查了下这个故障 算是康柏中比较经典的故障了
~更换了硬盘还是一样~ 英文大意是硬盘控制出错~~麻烦高手指点指点
谢谢了

网友:
先把接口上一遍锡, 排除接口虚焊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提醒 已经这么做过一遍了 哈哈 主板方面考虑硬盘控制器吗?

网友:
给硬盘软连飞了差不多30 40根线~已修复~~折腾真累~~

网友:
lz为什么焊那么多线干什么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会不会跟硬盘的缓存快慢有关系,BIOS里面好象还内存着一个硬盘检测程序,检测的时候老报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错误

网友:
直接把硬盘软件连接主板的软线全部用线连接起来 !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