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口 不能用 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2008-07-02):
键盘,鼠标口不能用
电压:5V供电有,5V时钟 数据没有。
阻值:时钟 数据脚对地阻值200多欧。认为有点偏低。
跑时钟 数据 供电线路  ,有3个8脚排阻 :第一个排阻的一边4个脚应该是通南桥(4根线跑到IDE接口下面,从IDE接口另一端出来了很多线,搞不清楚那4根线应该是那几根了了。不过看样子都是通南桥的) ,另一边4个脚和鼠标键盘的时钟数据直通。
第二个排阻应该是供电的,因为他的一边4个脚都是在一条线路上,另一边4个脚经过4个贴片电感和鼠标键盘的始终和数据脚直通。
第三个排阻的一边4个叫和鼠标键盘口的时钟数据脚直通,另一边4个脚在键盘口下面,没办法跑线路也不知道来自那里。
好的主板上测量这3个排阻,每个排阻的每8个脚都有5V。
但是这块主板只有第2个排阻的一边4个脚有5V,和键盘鼠标的始终和数据直通的那一边4个脚没有任何电压。
另外两个排阻,每个排阻的每个脚都没有任何电压。

以前遇见过的PS/2电路只有一个排阻,不知道这个怎么有3个
请教维修方法
请教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怀疑你没找到电容或排容,找到后直接下了再说!

网友:
不知道你那个是怎么回事.我看到的一般也是一个排组.接电上拉排阻..另外4根线应该是进IQ.可能你另外的排阻可能是IQ到键鼠的数据时钟的限流电阻吧.

网友:
PS/2 旁边有排阻拆 排阻 ,有排容拆 排容,绝对就好!

网友:
也有下拉排阻,通常一端是接地的,这种排阻比较容易损坏,但通常损坏后阻值肯定有异常的。

网友:
阻值偏低,信号线上滤波排容比较容易损坏,如果拆除后还是偏低,那么是IO控制器坏了(如果是直接挂在南桥下,那么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好意思
上面说的3个排阻有  有一个是排容(c151)
这个排容4个脚接时钟数据,4个脚接地
换了就好了
估计是对地短路了

网友(2017-02-22):
PST 不能用 你看下后面是不是有个电阻还是电容来着 或者有个6脚芯片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