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07-02):
GA85661 主板突然断电后开不了机,诊断卡显示00,不跑码,北桥比较烫手,IDE坐旁边两个管子更烫手,断电量对地阻值30.是不是北桥坏了,请教高手

网友:
你所说的IDE旁边的两个管子至少有个是给内存供电的
拆下来测一下
还有PCI,AGP,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一定要正常,CPU才有可能工作

网友:
拆下来量是好的,但上去就烫手

网友:
在论坛里找下NB好坏的测量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