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开机 会死机问题 没有BGA设备的也请进(已解决)

楼主(2008-07-02):
昨天 客户拿来一台IBM R52的笔记本 说是 老是死机 拆机 电流只有0.9A左右(电池拿掉了的)屏幕没有显示 最近 因为打雷比较多 很多台式的主板 老是坏网卡 我就试着按住 网卡芯片 电流到了1.2--1.3A屏幕有显示 不过 还没进系统 又死机不动了
我怀疑 是网卡芯片有虚焊了吧 用热风枪吹(对了 这个网卡是BGA封装的)等吹完 凉了后 开机 有显示 不过还是死机了 ,之后这电脑就再也开不了机器了 怎么吹网卡 都没用了 。。。。 到了后来 我才发现 CPU附近的板子有点变形 把螺丝拧了拧松
哇!~ 不是开 开起来了 再关 再开后来每次都能 开起来了 不过 还是要死机 哭!~
今早 开机看了看 开是开的了机 就还是死机 后 模了下 几个芯片 发现 时钟芯片和南桥 时钟芯片一开机还好 不是很烫,过了大概6,7秒后 烫的不行呀 测了下供电是正常的 就是在测晶振的时候 2个脚电压相差0.01V 一个1.66 一个1.67 换了晶振 还是一样  南桥还好 有点烫手 不过没有时钟芯片烫 只是手上没有这个时钟芯片呀
说起这个时钟芯片的型号 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 明早我去补上
不知道 哪位朋友 碰到 或知道 这个问题的 帮帮忙 告之小弟一下 感谢!~~~

大家说的对 确实是南桥虚焊了 我一大早起来 就去焊南桥 我是用风枪焊的 现在好了 点了一天了 没死过机什么的 一切正常
本本波说的对 南桥和时钟芯片 发烫是正常的 走了不少弯路 下次注意了 也希望有些不知道的朋友能少走弯路 非常感谢 波波 还有辉哥  我以前南桥 还有显卡 虚焊 我都是用风枪吹的 都成功了好多次 只有很少几次 没成功 我在这里提醒各位 在吹风枪前 用 锡箔纸 放在周围 我这个风枪 温度控制在 650度左右 风速 2档 大概吹个 35秒 到40秒 然后 用1元硬币放在上面 注意的是 之前 先把一元硬币 上放一点松香 用风枪吹融化了 垂直放一根 8厘米左右的焊锡丝 等松香固定了焊锡丝就好了
等到芯片l凉了 就好了 这个经验我是从一个朋友那学来的 很不错 现在给各位 希望没有BGA设备的朋友 能通过这个办法 来解决虚焊有问题BGA芯片
我在这里说声对不起 不是650度 是调到6---6.5的档位 说错了 呵 如果有温度测量的工具 有就好了 我测出来给大家  我买的风枪 型号是CT--850K的

网友:
R52  X300的显卡 跟T43的一样的板子吗?或是集成显卡的  南桥肯定是FBM的  发热是很大   时钟芯片温度也很高 平时正常的时候也是烫手的 所以不要去太在意  至于死机  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拆下来重做一般就可以好

网友:
谢谢!~~~ 我明天去试试看 不过 直接加焊 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手上没有BGA设备 所以 只能用风枪 加焊了

网友:
估计难  我没用风枪做过  没办法说 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
单用风枪你什么做BGA啊·····

网友:
R52机死机不亮一般都是南桥问题多数:你这加焊南一般都会好:南桥周围有胶的话:你可以先用吹枪吹热:用针拨掉:然后再放BGA上做。最好是拔掉从作为佳

网友:
今天 我就是用风枪加焊南桥的 到现在一天了 没死过机!~ 感谢波波版主

网友:
O,MY GOD!!!风枪650度都吹不坏芯片,楼主牛的不一般哪

网友:
没有BGA回焊设备,如果下部没有加热,那样很容易把BGA给吹坏的。给你个好的方法:先给BGA吹进焊剂,之后把主板翻转过来从BGA的底部加热焊,那兴许会方好点

网友:
这个焊接的方法下回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
风枪650度的温度是不是太高了...
我一般才调到400度呢

网友:
我也是用风枪做啊,那设配太贵了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教程,论坛的确是个交流的好平台

网友:
从板的下面做 ,单风枪就可以解决了。温度和时间时间控制好就可以了。

网友:
从板的下面做,太有才了,有想法!强!!

网友(2009-12-26):
我有个机器也也是死机,  加焊了一下内存槽上面的小IO芯片就不过内存了,  请问高手们是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