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成声卡外围电路原理

楼主(2008-07-02):
今天一华硕主板P4主板.具体型号未看.前置音频没声音,后置有声音.
通过跑线发现4个电容分别输到后置和前置..本想把前置线路修出来...不过这主板很怪.我遇到的主板前置和后置都是连通的.也就是一路的..这个主板前置和后置分两路的.不知道原理,跑线也比较费时间.就没去跑线了.直接从后置的输入电容电容上飞线到前置的输出针上..问题解决..(拆掉前置的输出的两个电容,前后无声音.后来也只有上回去才好的.别人等起的.也没时间研究外围电路)
不过还是有点郁闷 .就是这种两路的没遇到过没有把他修出来...有朋友有相关的集成声卡的外围电路图吗?或原理也行..

网友:
1.查音效接口到芯片之间的线路有没有出现断线和者烧伤的,
2.看它的芯片有没有5V供电,(看看正不正常)
3.测测VCC5V对地阻值,如果小于50,基本上是芯片坏了(内部短路),把它的换了
4.电压如果正常后还下行的话,把它的晶振换 了
再不行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声卡芯片应该不会坏吧?不然后置的就不会有声音了
我的主板华硕P4P800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没测到底哪里问题
应该是芯片到前置接口线路的问题吧

网友:
我碰过所有的前没声,都是跳线帽没插,声音系统设置,只要后面有声,前置不是问题。百分百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应该没有听过现在
主流的
78GT系列的
主板都有这个问题吗?它前置的音频,是默认没有声音的?不是跳线的问题
是板的设置,得进系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