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小心把相片删除了,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

楼主(2008-07-02):
我不小心把相片删除了,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 相片的格式有JPG和BMP.谢谢了 。在哪里可以下载软件 ,希望可以发个连接最好了 !再次感谢!!!
下载软件

网友:
有很多软件可以的.只要不重新写过数据上去.就没问题的.要是被数据覆盖了就...
我平时用这个数据还原EasyRecovery-v6.04chs

网友:
用易我数据恢复吧~~快

网友:
一般的删除恢复,就用第三方软件都能做
至于能做出来多少,做出来后文件能否打开,那就难说了

网友:
随便什么回复软件都行。只要不覆盖原来的文件位置

网友:
嗨,用啥子软件和程序啊
故地重游再照一份不就是了嘛!
不过记得要装好备用电池!

网友:
楼上的那可是我从小到现在的相片 我也想从来一次,但是.....
被覆盖的话 用什么软件好 请你们告诉我一下 谢谢了

网友:
用WINHEX恢复的效果应该比较好的,操作简单,速度又快。会不会用要看你的造化了!!

网友:
删掉的用recover4all很快就可以看到,拷出来就行了,速度也快。覆盖了的无论什么软件也不行。
估计也是个生手,这个软件算最简单了。

网友:
推荐FinalData或用EasyRecovery

网友:
删除掉之后如果没有再进行写入操作的话,使用Winhex来手动恢复吧

网友:
用以上几个软件都是可以的。但有时候会出现图象只有一半的现象。我也搞不懂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