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掉元件,求点位图和正确的图纸,谢谢。

楼主(2008-07-02):
X40掉元件,求点位图和正确的图纸,谢谢。

网友:
这个难求 不如经快吧图片发上来我明天去帮你看 看  手上还有几块X40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的装是USB认不到设备,或者插USB就死机,进烤箱烤干之后做南桥BGA ,但是因为在PMH4上的胶纸没有撕 ,在焊接的时候胶纸变形,把零件都粘起来。哎。焊了回了很多,但是现在能开机了。电流0.4 左右 。PCI有时钟,供电也正常 ,但没不走码,开机电流在0.4左右,大约十秒左右就会自动关,自动开。又找不到电路图,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都是胶带惹的祸  主板的绝缘胶片都不耐高温  做BGA时一定要取下来!!

网友:
去论坛上搜一下吧,应该很稀少的,找到了记得分享

网友:
现在论坛上的X40都是假的,全是X41,X40还没见过.

网友(2008-12-27):
哎,同一个文件下了4次都不能用,经验扣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