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玛雅CS-5S指示灯闪

楼主(2008-07-02):
今天遇到一台15寸玛雅CS-5S情况为:指示灯大约1。5秒闪一下,屏也跟着闪一下,
  先拆开液晶显示器,看到变压器次级的三个电容鼓了,以为换了就OK了,结果还是老样子。
  通电测次能级输出很低且随着指示灯一起跳变,5V在0-3V之间跳变,12V在3V-5V之间跳变,查高压板上的几个C5707和八脚场管没有发现明显坏的。倒低咋回事呢,无赖拆下驱动板(电源板与高压板为一体的)测5V与12V都恢复正常了,难道是驱动板的问题(此机稳压取样自5V)查驱动板上的一些稳压管和一些功率性无件没有发现明显坏的,主芯片温度很低,好像没有工作,
   我对液晶维修也不是很懂,还请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比较合适

网友:
明显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引起的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给高压板供电的12V断开还是老样子,
我对液晶显示示器整体电路的关联性还不是很熟悉,不知道这样做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