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认到硬盘但引导不起来!

楼主(2008-07-02):
有个T43机器,硬盘嫩法认到(BIOS里看到)但无法引导启动系统,SATA转PATA和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问题,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
硬盘有系统了吗?用光驱能引导吗?

网友:
有系统,光驱可以

网友:
重装过系统了吗···

网友:
无法引导时屏幕有什么提示信息吗??

网友:
可能是MBR 被破坏,用winhex重写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