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4"改装的液晶,有横线干扰

楼主(2008-07-03):
一台14"改装的液晶,有横线干扰
有时用几个小时都不会出现,有时用几分钟就会出现,驱动板和高压板都代换过的,还是老样子,大家帮一下我
横线

网友:
电源换过吗?还有就是高压板干涉了屏线.

网友:
主要是屏蔽不好,可以用锡纸将屏保护起来,有条件还可以将主板也屏蔽。

网友:
请检查灯管,此故障多为灯管内部打火引起。

网友:
出现故障时,你可以试试轻拍下屏幕,如果能瞬间恢复,那八成就是灯管了

网友:
最后考虑屏吧,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怀疑是屏的问题,因为我换了驱动板和高压,只有灯管没有换了

网友:
解决方法
1 屏线有问题
2 屏蔽不好 加点屏蔽罩

网友:
程序不对吧, 要刷程序,换版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