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植球钢网18片装

楼主(2008-07-03):
  BGA植球钢网是用于在重新作BGA时摆放锡球所用,本套钢网共有18片,包括了常见的南北桥芯片,如VT8235、VT8237、82801DB、82801EB、82801FB、915、945等,并且有几张通用的钢网,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裁剪。本套钢网与市面上的普通钢网相比,钢板的材质要好一些,并且厚度大一些。在不摘下钢网进行加热的时候,可以保证钢网不变形。
  在使用中,先将准备植球的芯片用吸锡线清理焊盘,使焊点完合平整,然后用手指沾专用的BGA助焊膏在清理好的芯片上均匀的涂抹,要注意,焊膏不可以抹得太厚,薄薄一层即可。然后将与芯片相对应的钢网和芯片对正,使每个焊盘都与钢网的孔对齐。然后在钢网上倒入适量的锡球,用小纸板和镊子配合将锡球刮入钢网的孔中,锡球完全对齐之后,轻轻的将钢网取下,如果此时锡球有移动,可以用镊子手工修整一下。而后用专用的BGA风筒或850风枪温度开到350度,风速为2档,对芯片进行加热,一般持续十几秒钟后锡球就可以固定在BGA芯片上。等到温度降为常温后用洗板水或高纯度酒精清洗BGA芯片,将残余的助焊膏清理掉,就完成了整个植球的过程。

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80d4cd31edcccdc713c9239decfe8e08.jhtml

视频演示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movie/2008/0507/movie_43.html

网友:
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239decfe8e08.jhtml
---------------------------------------------
这里面标有价格。

网友:
笔记本的可以用吗!!DBM  FBM,等等

网友(2008-08-25):
应该要的,这的钢网球怎么好用的了.呵呵

网友(2009-02-13):
我想要一片卖吗

网友:
0.76的通用网为什么没有单卖的啊

网友:
视频看不了

网友(2009-04-22):
我买了一套,但是我在做NV7300显卡GPU的植锡时。没找到一片能做这种GPU。

网友(2009-07-17):
很有挑战性  我喜欢

网友:
我买过一套,不错能带网加热

网友:
你好,用手工的植球怎么植啊,成功率好像不高呢,怎么搞,可是我又看到有的人就是用手工做了呢,也就是用吹风筒吹上去的而不是用BGA焊台焊的,高手请指教啊

网友:
这个网我很想买,可是我不会用啊,会用肯定买,你教我怎么用你的网用手工焊在电脑上成功率还可以的话我百分百的买,我修板只要查到是BGA坏了我就当这板报废了,呵,因为BGA台太贵了,最便宜都要好多万哦,可是手工的又不会,别到时把自己买的芯片烧了还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