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起拔器

楼主(2008-07-03):
  BIOS起拔器是用于拔起主板上的BIOS而使用的,部分主板上的BIOS不是焊死在主板上,而是放在一个塑料的BIOS座中,一般维修人员的习惯是用镊子来撬,但这种方法可能会由于用力不当而导致BIOS座损坏,尤其是在进行BIOS热插拔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摘取BIOS的方法不当而损坏BIOS块或主板上的BIOS电路。而使用BIOS起拔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将BIOS起拔器的两个金属爪伸入BIOS座的空隙中,然后用力捏紧起拔器中间的弓型部分,起拔器会自动收紧两个金属爪,并钩住BIOS块的底部,当弓形部分不能继续捏紧的时候,用力将起拔器提起,就可以将BIOS块轻松取出。

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网友:
工具是需要的,同事中有用尖头镊子撬的。一用力 座子挂了。
所以见到用镊子头撬的我都担心会撬坏座子。

网友:
我还是习惯用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