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转接座

楼主(2008-07-03):
  BIOS转接座是用于刷新不同封装的BIOS时所使用的一种转接工具,编程器在购买的时候原机上是DIP的锁紧座,可以用来刷写DIP封装方式的BIOS块(即我们以前所说的长条形)而当刷写新主板上的PLCC32(方BIOS块)BIOS、显卡上的SOP-8(八脚BIOS块)BIOS的时候,就要使用转接座来进行转换了
  我们为会员准备了两种BIOS座,这个分类不是从形状来区分,而是按照材质来区分,分别是国产的和进口的。
  国产的转接座价格比较便宜,但长时间使用后,BIOS块的接触部分容易失去弹性,造成无法正常刷写BIOS。因此推荐业务量较小的维修爱好者使用。
  进口的转接座是采用日本产的YAMACHI品牌,这种座子与国产的座子相比,接触部分的密合度以及耐用度都是强之又强。我们将两种BIOS座作过对比实验,国产的座子,连续插拔几百次后就失去了弹性,而YAMACHI的座子,可以使用上千次还保证接触良好。如果使用翻盖式的结构,耐用性更是大大提高。因此建议维修店采用YAMACHI的进口座子。从性价比上来说,进口座子更适合维修店使用,一个座子可以使用几年并保持好用。
  我们现货有YAMACHI原装和国产的PLCC32、PLCC44、SOP-16(兼容SOP-8)的座子,如果有特殊需要(如笔记本上的BIOS及液晶的MCU的刷写)请与我们客服联系订货。

 YAMACHI进口原装 PLCC32转换座

YAMACHI进口原装 PLCC44转换座

国产 PLCC32转换座

国产 PLCC44转换座

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http://shop35822154.taobao.com/?catId=44812656&queryType=cat&categoryName=%B1%E0%B3%CC%C6%F7%2F%D7%AA%BB%BB%D7%F9&browseType=#pagebar

网友(2008-09-20):
我在想  就算是进口小日本的东西~也不要一百多吧?最多应该是国产的2-3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没错,也有比这个价格更加便宜的,但是质量还是区别很大的,你要是有需要购买的话可以细心对比下再购买。

网友:
最想要的心在飞翔版双面BIOS座没得买,可惜啦

网友:
那个东西自己做吧,焊一个不到5分钟吧。

网友(2011-08-29):
现在PLCC44的转按座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