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手电筒

楼主(2008-07-03):
  有的朋友可能很好奇,修主板干嘛还需要手电筒? 既然我们在卖这个产品,当然就是有用它的理由。
  1、在给客户拆装机器的时候,可以用来辅助观看机箱内的情况,插前置面板线、USB线、声卡线、硬盘线等的时候,一般机箱内的光线都不太好,所以可以用手电筒来进行辅助照明。
  2、在更换BGA封装的478、775CPU座的时候,可以借助手电筒的强光来对CPU座下面的焊点进行辅助定位,当手工摆放好CPU座以后,要用手电来照射CPU座中间的小方槽,查看CPU座的锡球是否和主板上的焊盘一一对应。如位置摆放的不对,需要重新进行修正。
  3、下班后上楼时可以用来照明~~~~

  本手电采用3个LED的高聚光设计,铝合金外壳,保证光线够强(不要用来照自己哦,会暂时性失明的)另外,随包装带的3节电池很垃圾,建议购买南孚等品牌7号电池使用。

本站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5e15cde0a3908d88f7de20ced4be892.jhtml

网友:
电池确实是个问题, 我用的是拆下来的锂电, 自己做个充电器
还买了个户外活动用的头灯, 这下双手就彻底解放了

网友:
建议论坛卖充电的手电筒。这玩意太费电池了。 呵呵~

网友:
晕,上充电电池不就完了,自己找几节好的电池.

直接充电的手电筒,电池模组都很差的,那种高端的除外~~~~

网友A:
我在 火车上面   见过 别人卖那种 自己用有一捏就 发光的  手电  建议 开论坛的卖那种,   也省电 也环保!  它那种手电 用手一捏 就自己发电,不知道开论坛的见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 火车上面   见过 别人卖那种 自己用有一捏就 发光的  手电  建议 开论坛的卖那种,   也省电 也环保!  它那种手电 用手一捏 就自己发电,不知道开论坛的见过没有?

那种手电极易坏!

火车上卖的东西,你也敢信

网友:
哈哈原装的电池是垃圾,我用原装的电池怎么出没有我朋友的亮,后来我拆开他的一看原是用的是南孚,我也换上南孚一下子就不敢再直视自己的手电了

网友:
这种手电的特点是光线集中 亮度强 看集成块上的字很好

网友(2009-10-20):
论坛自己开发一套吧

网友(2009-12-27):
强力 台灯 那种的   光很强   也省电 是直接插到 插座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