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飞翔版主!求教刷BIOS的经验。

楼主(2008-07-03):
虽然我是看过刷BIOS,但是我的280U一次没有刷过,因为好多东西没搞清楚。现在有一块GA-K8NF-9的主板上CPU和内存后诊断卡跑50。BIOS灯在触发时闪了几下,就不亮了,显示50。这个板子是939的CPU。摸CPU有工作的温度,怀疑BIOS有问题。但是在官网和驱动之家看到的GA-K8NF-9有很多BIOS版本,不知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加上后缀都 是exe.自解压的,加上主板BIOS芯片是焊在主板上的,不可能试一次要焊两回吧?有没有好方法来确定BIOS的版本?还有就是exe的后缀直接改成BIN后缀名吗?请飞翔版主,帮助解疑。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上面一般上面会标有BIOS的型号比如说你上面的
GA-K8NF-9的后面不是还有2。0之类的(也就是它的版本了)
还有你的BIOS插上编程器上面,它会有一个参数,(主要是电压,容量),这些也要对得上

网友:
exe格式的运行一下应该就解压出来一个bin文件了。

网友:
GA的主板,会在型号后面跟一个数字,如1.1  2.0等等,这个就是此主板的版本号.

另外,你所说的EXE的文档,双击运行就可以了,会把你需要的文件解压出来的.

网友:
先谢谢心在飞翔,维修中。。。,和小郎神三位的热心指点,我的这块板现在己经确定主板BIOS有问题,但是主板型号后面没有版本号。只有一个第一排技嘉的英文标和第二排的GA-K8NF-9型号,就没了,BIOS芯片上贴有两层纸,第一层就BIOS四个字母,第二层就是K8NF9-00PMC。就是没版本号。

网友:
技嘉的版本号,一版都是以后缀名标示。
譬如F5,F3之类的。

在网站下,就找发布日期最好后的就是最新的了。